呼叫高手急求解

楼主:
(无正文)

楼主(2011-09-28):
差分放大,不是仪用放大

网友A:
调节输入失调电压?

网友B:
re LZ:

叠加一个电压而已,使输出的共模电压降低。

楼主:
回复 网友B:
请问怎么使输出共模电压降低的?输入端接的是5V差分信号,输出端参考电压怎么变成2.5V的呢

网友B:
to 5L:

用叠加原理算一下便知。简单计算:设输入各为5V,然后看输出是多少即可(注意虚短)。

楼主:
回复 网友B:
那不是变成0V输出了吗

网友B:
to 7L:

差模是零,但共模非零。

楼主:
共模电压是5V吗?是不是输入电压

楼主:
输出的共模电压我算出来3.5V左右,对吗?

设中点电压V,共模输出电压V1,输入5V,
(V1-5)/R4=(5-V)/R5
(V-9)/R6=2*(5-V)/R5
对吗?

楼主:
回复 楼主:
实际上应该是共模输出2.5V左右,我计算错了,但不知道该怎么计算呢,谢谢

楼主:
回复 网友B:
实际上应该是共模输出2.5V左右,我计算错了,但不知道该怎么计算呢,谢谢

网友B:
to 11L:

按图中的数据,若输入共模5V的话,运放输出共模就是3.4V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