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奇怪的问题,我错在哪里了???

楼主(2011-09-28):
问题如下图:

网友A:
re LZ:

只要测点至示波器距离(电缆长度)一致,可以看到相差。至于“去掉地线”,不能。地线在此有导波作用,没了地线电磁波就不是这样走了。

楼主:
谢谢楼上解析!不过我们在发射信号时用的天线可否看成是一根导线啊?如果上题中所说的信号取自发射天线会怎么样啊?

网友A:
to 3L:

如果是单端天线,看似是一根导线,但需以地线(或大地)为参考。粗略说,天线各点对地的“电位”会有不同。但严格来说,再用电位这个概念已不太适宜。

楼主:
既然可以看到相位差,那么AB两点的电位差也应该是一个正弦信号,能否用该正弦信号为其他设备提供驱动啊?

网友B:
5楼:
从AB两点可以取得能量,但这样必定会改变原来的信号传输。

网友C:
去掉地线,怎么构成回路呢?

楼主:
6楼 and 7楼:
如果AB两点可以取得能量的话,那么AB之间的信号就和之前的地线没有关系啊!
这样是否可以从一根信号线上不同的两点之间获取能量而不要地线呢?

网友D:
电磁能量主要在两根线之间的介质(即空气)为介质传播,传输线相当于波导,线上只传递和消耗很小能量.这样的电磁波称为导行电磁波.若不用地线岂不是得了芝麻丢了西瓜?

网友A:
to LZ:

我前面说的可在示波器中看到两点的相差是用两根传输线(同轴电缆)分别接入到A和B点(地线也分别从相应点位引出),这需要双输入。其实,若无相关匹配器的话,直接连接本身就会引入反射。

关于电压(考虑你的传输线),只有在其截面上量才是正确的(如A点相对于同截面上的那点地),而“直接测量”A和B点电压严格来说是无意义且测不到的(自己分析一下电场的方向)。

楼主:
谢谢楼上解析啊,我再试着分析分析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