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设置串口的DCD信号?

楼主(2011-09-28):
我要设置串口的DCD信号,通知PC端载波检测的状态。怎么在手册上USART部分找不到相关的内容?是哪个寄存器?

楼主:
PC上的串口助手,有一些复选框是表示流控状态的,DCD有载波,串口助手上的DCD就自动打钩了,有铃声来也是,RING会自动打钩。怎么设置stm32串口的这些信号啊?

网友A:
自己随便找个I/O口操作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