头文件符号<>和""区别

楼主(2011-09-28):
看到有的头文件用<>,而有的用"",这两个在使用上有什么区别吗?

网友A:
其实没有什么大的区别,<>一般是用于包含库的头文件,而""一般指用户定义的头文件

网友B:
回复 网友C:

<>与""寻找的路径有所不同,""是从当前目录开始查找相关文件,而<>是从程序安装目录开始查找,包括库文件等。

网友D:
3楼的这个解释让我受教育了,高手!

网友E:
“<>与""寻找的路径有所不同,""是从当前目录开始查找相关文件,而<>是从程序安装目录开始查找,包括库文件等”,受教了

网友A:
说的很对

网友F:
<>与""寻找的路径有所不同,""是从当前目录开始查找相关文件,而<>是从程序安装目录开始查找,包括库文件等。高人啊

网友G(2011-11-04):
确实是这样

网友G:
我又巩固了一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