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9-28):
CY8C21434,触摸屏驱动,该如何入手?

网友A:
网上搜搜吧啊,很多的

楼主:
在网上搜到的一些TouchDriver都是基于S3C2440平台的分层驱动模型

楼主:
如果是独立的触摸屏控制芯片,一开始怎么编写这个驱动的框架?

网友B:
操作系统用的是?

楼主:
WinCE6.0

网友C:
我只能告诉你大体原理,当你触摸屏幕时,你的CY8C21434会记录到电压的变化,X,Y轴的都有,然后通过解码芯片得到X,Y的坐标值.再把这个值放入你的应用程序.

网友C:
驱动一般都是看data sheet,它要你怎么初始化你就照着做

网友D:
一般都是些那些寄存器的值,发一些命令给芯片,其它的它自己会去处理.

楼主:
你这样说我还是不明白,你能提供一些例子给我参考吗?

网友E:
这个简单啊,网上搜一下就得到答案了.

网友F:
不建议楼主用21系列,工作量很大,要自己做模块,cypress有专门的触摸屏芯片truetouch系列

网友G:
truetouch 是好,编写程序比较简单。可惜太贵,支持难.
21434 性价比高,技术复杂..

楼主:
哦,明白了,多谢哈

网友H:
不知楼主想用电阻屏还是电容屏?电阻屏的话,这里有一个24x94的应用笔记(PSOC如何实现四线电阻屏控制 https://bbs.21ic.com/viewthread.php?tid=259335);电容屏的话,还是建议用truetouch

楼主:
多谢版主,我好好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