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分析

楼主(2011-09-28):
信号从左边输入从右边输出,输入的信号如图所示,幅值大概为5V,输出怎么分析,谢谢大家。

网友A:
信号被滤波、反向放大,波形变为朝上,波动幅度没那么大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测量出来应该是个直流信号了

楼主:
怎么没有人理........

网友A:
回复 网友A:
测量出来应该是个直流信号了
引用 楼主:

这个要看你的信号频率了。

还有这样的问题问起来一点意义都没有:
1)搭个电路自己看波形胜过任何人空洞的回答!
2)仿真一下与实际电路也没多少差别。

网友B:
你这个电路应该是测电流电压的平均值的吧?通过精密绝对值电路把交流信号整流,然后经过R1,C滤成直流,经过运放放大以后再进A/D.
出来的是直流信号了.
至于输出与输入的关系,时间域比较难分析了,会引入非线性无解析解的方程.
在频率域分析吧,把输入信号做一下傅里叶级数展开,求出直流分量.
还有运放输出直接接一个大电容,不大合适吧.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LS,这个应该就是测量电压的电路,谢谢

网友C(2011-12-21):
一级RC(r11,c4)滤波器不够,要再加一级就可以很平滑1了。

网友D:
R13两端还可以再并联一个C
C3的接法很生猛,但只要前面滤的足够干净,也没有什么

网友E(2012-01-30):
前部分似乎是RC滤波电路,滤高频。那么这个电路的输入信号频率应该不高。电路的U0=-(15/9.4)Uin。(可能是错误的,我是这样算的)。然后OP07是个极低漂移的运放。所以这个电路应该是用在什么检测仪器上的。他的输出也可作为基准参考值。
以上仅为个人观点。勿喷。有问题可以提出来一起讨论。C4极性有反吗?

网友F:
哪位大神  告知本人一下  那个C3是用来干什么的

网友F:
回复 网友E:
c4的极性没有反   他输入的信号是负的

网友E:
哦,没注意到他的说明,上图是输入信号的波形。是负信号。谢16楼

网友G:
C3很威猛~估计是防止输入来个尖脉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