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器连接错误

楼主(2011-09-28):
CCS与XDS510仿真器连接错误

楼主:
换了一个英文版的XP操作系统,今天在用F2812发现目标板不能与仿真器连接

网友A:
提示的错误?

楼主:
Error connecting to the target:
Error 0x80000200/-1037
Fatal Error during: OCS,
PTI_ERR_EMU_CLOSE Error Occured at 0x00000000

Sequence ID: 0
Error Code: -1037
Error Class: 0x80000200
I/O Port = 0

Board Name: F2812 XDS510 Emulator
Cpu Name: CPU_1

网友B:
仿真器的驱动装好了吗?

楼主:
我确定我的仿真器的驱动已经装好

楼主:
CCS3.3的配置跟以前的那个操作系统
也是一样的。

网友C:
还是把系统装回去吧,哈哈

网友D:
还真么见过,连其他板子能用吗?

网友E:
我第一反应还是驱动问题

网友F:
嗯,感觉是装错位置了

网友G:
对,你看看是直接装到CCS的安装目录下了吗?

楼主:
晕,我装到了安装目录下的driver文件夹下了

楼主:
呵呵,多谢大家,结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