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DSP的SD卡数据存储

楼主(2011-09-28):
小弟想请教的是关于SD卡存储的问题。由于购买的SD卡都已经内嵌有文件系统。通过DSP平台,应该可以通过直接发送相关命名,对SD卡的相关地址进行读写,从而实现像PC一样创建文件夹,创建文件,在文件中记录实验数据。这样,当SD卡与PC相连时,就可以实现PC与SD的良好交互。不知道这种理解对不对?小弟愚昧,向各位请教。

网友A:
如果SD卡里面使用了FAT16/FAT32文件系统,该卡在windows系统上是可以直接访问里面文件;
如果使用了ext2, ext3文件系统,需要在Linux系统才能直接访问。

楼主(2011-10-30):
你好,谢谢你的回答,我最近一直在做SD的SD模式初始化,但一直没有成功,ACMD41发送后,31位一直显示为0,即SD处于 busy状态,不知何解,诚恳向您请教

网友A:
sourceforge上有个开源工程efsl, 使用SPI口访问SD卡,你可以参考下。
该文件系统支持FAT16/3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