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LD] lvds时钟输出的问题!!!

楼主(2011-09-28):
打算设计一块代高速AD的板子做实验,用FPGA给AD时钟,由于AD需要用到差分时钟,所以将spartan3的一对差分的gclk接给了AD,本来没什么问题了,画板子的时候发现AD的差分输入和FPGA的差分输出倒向了,要么走过孔要么直接倒向连接,在FPGA输出的时候倒向。
      我们设计的AD时钟100M,我不想走过孔,打算将FPGA与AD的差分接口倒向接着,在FPGA内部输出时钟时再倒向一次。看了一些文档,没什么底问问大家。
      貌似用DCM和OBUFDS就可以产生差分时钟,至于怎么倒向输出还望大家赐教!!!

网友A:
你可采用DCM的差分始终倒相试一下。

网友B:
"至于怎么倒向输出还望大家赐教!!!"

怎么倒向呢?这是关键

网友A:
:L选择相位偏移啊。兄弟

网友C:
:lol大圣,你好~~

网友D:
这个情况,不相位移动难道不行?

网友A:
他说不想过孔

楼主:
是不是只有相位偏移这一种方法?我的理解就是时钟输出移向180度是吧?
大家赐教了!!!

楼主:
现在帖子太多,还没人看到就沉底了!!!

网友B:
是啊,顶起来

网友E:
时钟抖动太大吧。建议还是用时钟芯片来得好。

网友A:
现在帖子太多,还没人看到就沉底了!!!
引用 楼主:

我觉得可以,你试一下

网友A:
现在帖子太多,还没人看到就沉底了!!!
引用 楼主:

我觉得可以试一下。

网友F:
汗,如果是输入的话,看这个:http://china.xilinx.com/support/ ... notes/c_xapp491.pdf
如果是输出的话,DCM输出的信号不是有一个CLK180吗?用这个信号去驱动OBUFDS就可以了。

网友A:
:L我一直给他这么说的:)

楼主(2011-11-25):
使用DCM输出差分时钟,clk180+obufds,不过输出没有信号不知道为什么?是不是我理解错了!!!

楼主:
是我内部设置错误了,不过好像输出的LVDS波形很差,抖动无法接受,输出40M都抖动很大,再大一点简直无法测出频率!!!

网友A:
不是吧?兄弟

楼主:
打算换时钟芯片了,不用FPGA出时钟了,开始打算实验,以前用FPGA出个30M的时钟勉强还可以用,AD输出的信噪比四十以上,现在要优化指标了铁定要改了!!!

网友A:
很奇怪,你经过BUFG到管教应该时钟质量很好啊。

楼主:
clkin为50M时钟输入,DCM输出100M,再经过OBUFDS差分输出!!!
质量就是很差,谁有条件可以做一下实验!!!

网友G:
时钟芯片的可以看过来下

网友A:
clkin为50M时钟输入,DCM输出100M,再经过OBUFDS差分输出!!!
质量就是很差,谁有条件可以做一下实验!!!
引用 楼主:

没法检查啊。
没有仪表

网友H:
DCM就可以倒向的,有90 180 270都有 自己看看吧

网友A:
:L他现在时说信号质量不好~

网友I:
估计是用示波器直接看查封信号的,这样看起来肯定很差;要看经过差分输入转换后的CMOS电平才行

网友A:
估计是用示波器直接看查封信号的,这样看起来肯定很差;要看经过差分输入转换后的CMOS电平才行
引用 网友I:

应该是,肯定需要检查信号质量。

网友J:
回复 网友A:
可以人工再加个bufg对吗?猴哥是这个意思吗?一般DCM的输出不是加个BUFG吗,然后再加差分驱动

网友K:
既然都是高速A/D了,那还不考虑专用时钟芯片?
时钟抖动与SNR的关系:SNR=20*log(1/2/pi/f/tj)
时钟路径中的任何器件都会造成抖动的增加,时钟芯片也不贵,不该省的咱不省;

网友A:
哈哈,29L正解
引用 网友L:

是呀是呀

楼主:
已经打算用硅晶振了,SiTime的SiT9102,抖动小于1PS

网友M(2012-02-07):
NS/TI 时钟很强,去看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