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比较器监测电源电压——请大家指点

楼主:
现在有这样几个问题,望大家指点:
1.内部的 Diode reference  误差有多大,手册上说“~0.55 V”,没有看到具体的误差范围。

2. Diode reference 受VCC的影响有多大?

3.分压电阻选取多少合适,目前选取的是第一组1M:240K,第二组1M:270K。希望监测的电压是2.75v门限和2.45v门限。

现在测试发现内部的 Diode reference  大概是610mv。

注:硬件是MSP430F2471

在线等
先谢过各位。

楼主(2011-09-28):
自己顶一个

网友:
为什么不用掉电复位?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是要实现电压低于一定值时发出报警。在电池耗完之前报警!

网友B:
你发的那个手册是是说如何设置寄存器达到消除寄生电流的方法吧

具体的可以加我QQ聊下,因为我这没有手册,你给我传个手册,我帮你看下

网友C:
回复 楼主:

用svs电压监控Supply Voltage Supervisor可以实现您说的功能,在低于某一电压时可以产生中断信号。

网友C:
回复 楼主:

还有就是可以用AD采样来实现,ADC内部有2.5V或1.5V参考电压。

网友D:
AD采样实现这个功能确实不错,而且AD转换10位就能满足要求

楼主:
我也知道用AD,但现在这个单片机不是没有AD,只有比较器吗。
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