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奈奎斯特的定理

楼主(2011-09-28):
 奈奎斯特定律
  根据奈奎斯特定律,信道的极限速率(码元速率)等于信道带宽(低通信道)的2倍(理论状态)
  传输2进制数据而言,此时码元速率就是信息速率。
  对于四进制信号,可以表示四种电平,这种情况下信息速率就是码元速率的两倍,就是可以传输4倍带宽信息速率。这就是编码方式。
  对于理论上的无噪音线路,带宽可以到达无穷大。
  但实际上都是有噪音的,噪音的大小决定了各信号之间的电平差距。也就是到底可以有多大的带宽。
  在进行模拟/数字信号的转换过程中,当采样频率fs.max大于信号中最高频率Fmax(指低通的,带通的或者高中的有其他的转换方式)的2倍时,即:fs.max>=2Fmax,则采样之后的数字信号完整地保留了原始信号中的信息,就是可以不失真的恢复出原始的模拟信号。一般实际应用中保证采样频率为信号最高频率的5~10倍;采样定理又称奈奎斯特抽样定理。
  1924年奈奎斯特(Nyquist)就推导出在理想低通信道的最高大码元传输速率的公式:
  理想低通信道的最高大码元传输速率RB=2B (其中B是理想低通信道的带宽)
  解释下码元速率,信息速率。
  码元速率RB即单位时间里传送的码元个数。单位(Baud)
  信息速率Rb是指单位时间里传送的信息量。单位(bit/s,或bps)
  多进制的码元速率和信息速率的关系 Rb=RB*log2 N(N为进制数,二进制是N为2,就是只能表示两个电平,高和低)。可以看出,对于二进制的信号,码元速率和信息速率在数值上是相等的。

网友A:
 在进行模拟/数字信号的转换过程中,当采样频率fs.max大于信号中最高频率Fmax(指低通的,带通的或者高中的有其他的转换方式)的2倍时,即:fs.max>=2Fmax,则采样之后的数字信号完整地保留了原始信号中的信息,就是可以不失真的恢复出原始的模拟信号。一般实际应用中保证采样频率为信号最高频率的5~10倍;采样定理又称奈奎斯特抽样定理。

这是关键

网友B(2011-11-25):
为信号最高频率的5~10倍 这个有点不好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