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2FIFO复位不正常

楼主(2011-09-28):
程序中建立通信时要复位一下FIFO,清除掉以前可能因为通信中断遗留的数据。我在在Vender Command里加了一断复位FIFO的代码,但是复位过后,OUT EP死活发不了数据了。

网友A:
IN EP有受影响吗?

网友B:
似乎没有受影响。网上搜了一下,相关讨论都是第一次复位的,我在第一次复位没有问题。

网友C:
REVCTL,OUTPKTEND之类的以及命令的顺序多试试各种组合

网友D:
感觉也是是第一次复位的。。。。

网友E:
复位FIFO不是有个FIFORESET寄存器吗。

楼主:
就是FIFORESET = 2;就是对FIFO2复位。

楼主:
结果端口输出在也接受不了数据了。

楼主:
感觉也是是第一次复位的。。。。
引用 网友D:
返回INQUIRY,命令后,主机不发送别的命令了,本来应该继续发送的命令应该是READ FORMAT CAPACITIES,接着是READ10。。。但是没有,过一段时间后复位,显示错误,然后显示了盘符。

楼主:
主机为什么不发送别的命令了。

网友F:
复位的问题

网友B:
嗯,修改下EP2的复位

楼主:
用EP2BCL=0X80,EP2BCL=0X80,写了两次虚记数,主机就重新发送命令了

楼主:
好了,结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