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鸟请教放大器的问题

楼主(2011-09-28):
弄了一个超低频正弦放大器(频率:23Hz),在各级放大器都有这样的波形不知是怎么回事,请大家指点一下,谢谢!
波形如图:

网友A:
无电原理图,波形是手绘,看不出该波形幅度和频率,谁能知道是怎么回事?

楼主:
上电后,在不加输入信号时,测放大器的输出端的波形如图所示

此波形幅度在25mV,频率在125Hz左右。

电路图:

波形图:

楼主:
上述问题已解决,是升压电源造成的,升压电源用的是SP6641B,电路如图所示:

我该怎么处理才能去掉电源干扰呢?

电源干扰波形如图所示:

此波形幅值在25mV左右,频率125Hz左右.

网友A:
“频率125Hz左右”
不大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