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M程序下载到片内FLASH指定位置

楼主(2011-09-28):
想把程序放在其片内FLASH的某个地址(比如0x2000处),在该处开始处放置中断向量表等等。当程序执行到中断使能或中断禁止函数时(即调用SWI指令),程序PC不是跳到软中断入口地址(在我这个程序中应该跳到0x2008处),而是跳到复位处(0x2000),从而导致程序不停复位。(程序烧写到片内指定地址,我通过分散加载改写的)

(另,程序其它代码应该没问题,我讲程序烧写到片内FLASH的0x00处,整个程序就运行正常)。
请个位高手给予解答下。

楼主:
是这个问题太菜了,还是这种方法太古怪了?怎么没人回答啊

楼主:
我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在线升级用。想用两个独立的工程,bootloader和应用程序分别为一个工程。一开始也想在一个工程内,但对C库函数定位是个问题还有,还有RW、ZI处理比较麻烦

楼主:
高手最近都比较忙嘛

楼主:
终于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