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GA的RGB信号问题

楼主(2011-09-28):
在Spartan3E中RGB信号都是各一位的 现在要把工程移植到其他板子中 大多板子的VGA信号RGB都是共8位的 如:red有3个引脚、green有3个引脚、blue有2个引脚
求助:如何移植到其他板子上?之前在Spartan3E上的工程VGA出来的显示都是对的

网友A:
以前3位,现在8位,我想可以这样转换一下:
1 ==> 111
0 ==> 000
不知道可不可以

网友A:
相当于做个符号扩展

网友A:
RGB分别做扩展

楼主:
哦 有道理 我试试看 谢谢啦~

网友B:
3# AutoESL 嘿嘿,肯定可以

网友A:
猴哥说可以,那就真可以了

网友B:
:lol以前我做安防设备的时候这样搞过

网友A:
摄像头视频处理?

网友C:
不懂 每个板子上都有?

网友A:
:lol以前我做安防设备的时候这样搞过
引用 网友B:

这么说我蒙对了:)

网友B:
:lol差不太多:)

网友B:
回复 网友C:
不需要都明白。

网友C:
:Q是不是那个SPI的借口啊

网友A:
话说3位RGB,表示8种颜色,和黑白的差不多了?

楼主:
谢谢各位啊 我已经移植好啦 ~ 最后决定就把原先的RGB信号给高位试试看 结果就改了UCF就可以啦
因为扩展的话感觉要写蛮多 不过这个方法应该是最严谨的说~

网友B:
:'(没给我评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