疑问 充电器和适配器是不是同一种东西

楼主(2011-09-28):
请问充电器(直充)和适配器有什么区别吗,是不是适配器就是一个电源,而直充里包含了充电电路?还是同一个东西的两种不同叫法。一般手机的直充是不是就是一个电源呢。

网友A:
严格地说,不是同一种东西。
但电路上和结构上很相似。

楼主:
网上查了下充电器:英文名称Charger,通常指的是一种将交流电转换为低压直流电的设备,它内部包括了限流、限压等满足充电特征的控制电路。充电器在各个领域用途广泛,特别是在生活领域被广泛用于手机、相机等常见电器电源适配器:英文名称Adapter,市场上常见的电源适配器是颠末变压,整流和稳压的电源变换器,输出的是直流,在满足功率的情况下可以理解为低压稳压电源。广泛配套于电话子母机、游戏机、语言复读机、随身听、笔记本、蜂窝电话等设备中。充电器跟适配器的区别:充电器包含适配器的功能,但充电器内部还有恒流、恒压等满足充电特征的控制电路,适配器的充电控制电路一般放在主机上完成。比如小灵通充电器以及笔记本电脑充电器其实只是个电源适配器,它内部是不包括充电控制电路的,充电的控制是在小灵通和电脑内部完成的。
那手机的直充是不是就是一个稳压输出的电源,用于电路板供电,是这样吗

楼主:
网上找了两个图片,
  充电器
   适配器
看起来充电器比适配器多个指示灯,是不是充电器里面比适配器多个充电管理芯片

网友B:
充电器会根据充电策略设计反馈 适配器一般只能当作是有限功率稳压电源

网友C:
充电器应该有电源管理单元,适配器没有。

网友D:
充电器一般以脉冲形式输出,,同时有电压测量调节输出,可能是变化的恒流,可能是恒压

适配器一般以直流恒压输出。

网友E:
通常配套的小型直流电源叫作适配器,充电器则是在直流电源的基础上增加充电电路而成,但确实有很多误称,作为电工还是准确用语为好。

网友F:
充电器里有电流控制。

网友G:
充电器是有反馈电路的,充满后就停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