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类功放 MOSFET导通压降

楼主(2011-09-28):
一般来说MOSFET的导通压降为3到4V,有没有导通压降高一点的MOSFET?

在做一个D类功放,两个N、P沟道的MOSFET组成一个反相器。
mhtml:file://E:\215\2011年度大学生创新训练计划\项目制作\超声波电源\D类功放\基本D类放大器设计与分析
是不是输入的电压和接下面N沟道MOSFET的负电压差值最大不能超过导通压降呐?

网友A:
一般来说MOSFET的导通压降为3到4V,有没有导通压降高一点的MOSFET?
***********************
晕!
MOSFET的导通压降没有这么高。
还真没见过要求导通压降高一点的这种变态要求的。
你是要Vgs(on)高点的管子吧?
不要把这两个概念搞乱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IRF740的导通压降可以20V耶。

楼主:
回复 网友A:

哦,是啊,应该说Vgs高一点的管子。。。

网友A:
Vgs和Vgs(on)也是不同的参数
MOS管的Vgs最高也就+/-30V
而Vgs(on) 3~4V已经属于高的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嗯,谢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