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9F166B寄存器问题

楼主(2011-09-28):
本人是用汇编的,但发现操作AUXC会影响B寄存器的值,请问是什么原因?
    MOV     B, #100         ;1:
    CLR      AUXC            ;2:
    MOV     A, #250         ;3:
    DIV      AB                 ;4:

    CLR      AUXC            ;5:
    MOV     A, #250         ;6:
    DIV      AB                 ;7:

我采用的是16位的除法,在执行完第四句后,B的值为0x32,但执行完5句后,B的值为0x30,不知什么原因?

楼主:
补充一点: 第5句采用MOV     AUXC, #0x00 ;5:则正确的.而且KEIL都不会报错.

楼主:
看了反汇编,发现:CLR    AUXC是操作F0.1的位,而此位正好是B,而MOV     AUXC, #0x00
是操作F1,而F1正好是AUXC

网友A:
AUXC是8bit寄存器,不是ACC,所以不能用CLR指令清零。如果你用CLR指令的话,就变成了清除位操作了。

网友B:
AUXC是8bit寄存器,不是ACC, 所以 CLR AUXC变成了清除位-》CLR  F0.1

网友C:
对的,不能用CLR AUXC

楼主:
哦,明白了

网友D:
AUXC是byte, 不能用CLR

楼主:
AUXC是byte, 不能用CLR
引用 网友D:
呵呵,基础不是很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