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机后,2A左右的脉冲电流,对芯片有什么影响吗?

楼主(2011-09-28):
检测点为dc-dc输出端电感后的电流,电流波形如图,关机电流波形

应该是断电后,电源输出端的470uf电解电容放电造成的。
这个电流流向了dc-dc输出端,那么也可能流向负载端的芯片,这个冲击电流对芯片有什么影响呢?前辈们有这个经验吗?

网友A:
“检测点为dc-dc输出端电感后的电流”
“电感后”的电流?
“电感后”是哪里?

楼主:
“检测点为dc-dc输出端电感后的电流”
“电感后”的电流?
“电感后”是哪里?
引用 网友A:

就是电感到负载那一段导线的电流

楼主:
也等于电感电流

网友B:
这那是什么冲击电流啊。。。

这2A也是一个假象吧。。。

网友A:
3楼:
“就是电感到负载那一段导线的电流”
电感到负载是有支路的,即首帖中的“电源输出端的470uf电解电容”

4楼:
“也等于电感电流”
直接说“电感中电流”,比“电感后电流”明确得多。

此电流对负载端的芯片并无多大影响,不必担心。

楼主:
谢谢!我提问有点不专业了,呵呵
回复 网友A:
您说对芯片并无多大影响;可芯片数量大,或使用次数多了以后,会产生芯片EOS失效吗?

楼主:
回复 网友B:
这不是假象,可以重复捕捉到的,而且我去掉电解电容后,就没有这个负电流冲击了

网友B:
EOS一般指静电造成的一种失效。

网友B:
你这里在掉电时,负载没有变化,DCDC的输出电压也没有增加,该电流没有什么作用

楼主:
嗯,电压确实没有变化,
回复 网友B:
这电流可能是没什么坏作用吧

网友A:
8楼:
“去掉电解电容后,就没有这个负电流冲击了”
当然。
但你去掉电解电容后,负载端的芯片上电源电压不稳定,纹波也会变大。

网友C:
电源里面本来就有大电容,断电保护电路本来就需要。

楼主:
电源里面本来就有大电容,断电保护电路本来就需要。
引用 网友C:
断电保护电路是怎么样的呢?我的这份原理图上好像没有

网友D(2011-11-02):
这个电流是输入电压低了,开关管导通时间长的缘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