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有带2个高级定时器,并且带以太网的吗?什么型号

楼主(2011-09-28):
STM32有带2个高级定时器(3对互补输出,死区控制),并且带以太网的吗?什么型号

网友A:
STM32F2和STM32F4系列的,有很多型号。

楼主:
版主,我在置顶的帖子https://bbs.21ic.com/icview-225354-1-1.html
没有看见F2系列有2个高级定时器,都只有一个

F4系列应该刚出来,不清楚,是否有类似置顶贴中的那个型录

网友A:
嗯,那个选型表刚好在高级定时器这个部分有错,所有F2和F4系列都有2个高级定时器。

你可以以这个数据手册为准:
STM32F215/217:http://www.st.com/internet/com/T ... HEET/CD00263874.pdf
STM32F415/417:
http://www.st.com/internet/com/T ... HEET/DM00035129.pdf

谢谢,要赶快更正那个选型表,:handshak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