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调试中的疑问

楼主(2011-09-28):
上次有问题的开关电源,现在可以正常输出了,现在我根据正常工作的电路,测量芯片管脚的波形和反馈电路各器件的电压,来加深我对电路工作时序和反馈机制的理解,但是在这个过程中发现了一个问题:TL431的AK之间电压只有2.4V,而TL431的REF端电压为2.46V,按照现在的情况TL431处于正常工作状态,会通过REF的电压与内部的2.5V基准电压进行比较,进而反馈,但现在AK之间才只有2.4V,根本无法产生内部的2.5V基准。所以很迷惑,请大家帮忙解释下。

网友A:
这个时候对稳压精度会有点影响,你应该减小光耦上面的限流电阻阻值,可以减小到目前的50%。

楼主:
恩,我现在不理解的是TL431此时输入电压只有2.4V,居然也可以工作,PDF上也没有对这一块的说明。

网友A:
恩,我现在不理解的是TL431此时输入电压只有2.4V,居然也可以工作,PDF上也没有对这一块的说明。
引用 楼主:

可以推测啊:
VK只有2.4V,里面的ref就肯定会小于2.5V,可能比2.4V还小点,431的VREF就会一会与2.4V比较,
负载改变时又有可能与2.5V比较,稳压效果就会差一点。

楼主:
恩,楼上的分析有理,但现在VREF测量测出有2.46V,按照我们的分析,内部的基准电压应该是小于2.4V的,如果TL431工作于负反馈状态的话,应该满足虚短条件,实际的VREF也应该小于2.4V才对,难道是由于TL431的放大倍数不够高,不能用理想运放的虚短条件?

网友B:
楼主是怎么付上图的 我发帖怎么付不上图,是不是我级别不够?

楼主:
添加附件就可以,回复选择高级回复也可以贴图的

网友C:
2.5V基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