泰科电子推出首款获得VESA认证的远距离电缆组件

楼主(2011-09-28):
泰科电子推出了一款符合DisplayPort™ 1.1a低比特率规格的远距离无源电缆组件,为投影机、大型商用液晶显示器以及公共区域信息公告板的视频/音频传输提供了便利。

网友A:
该组件是同类产品中首款获得VESA(视频电子标准协会)认证的产品。该认证计划可使消费者能够透过适配器产品包装上的DisplayPort认证标志,轻易地识别已经通过功能测试和认证的电缆适配器产品。

网友B:
该远距离电缆组件适用于投影机、大型商用液晶显示器,以及在大型校园里常见的信息公告板。

网友C:
该远距离电缆组件符合DisplayPort低比特率标准,能以高清模式把多媒体内容从电脑的图形加速器等讯号发射装置传送到15米远的投影机或液晶电视等接收装置。该电缆组件有两种长度规格:10米和15米。

网友D:
DisplayPort 1.1a规格设定了下一代视频/音频接口波形系数以及视频/音频的内容传输速率:高比特率(HBR)10.8Gbps和低比特率(RBR)6.48Gbps。

网友E:
高比特率主要适用于短距离视频/音频互联(如从桌面电脑到单一液晶显示器),而低比特率主要适用于长距离视频/音频互联(如从笔记本电脑到投影机)。

网友F:
对,这两种情况都使用相同的接口和信号。

网友G:
回复 网友C:
我正琢磨它的长度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