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图中这个反馈电容起什么作用?

楼主(2011-09-28):
如图,只有一个电容,请问它起什么作用,大小如何计算?

网友A:
此电容改变了放大器的频率响应曲线。
无此电容时,理想频率响应曲线是一条水平直线,实际曲线高频段受运放特性限制将变低。该电容使本来是水平直线的频率响应提前降低。其数值根据你的频率响应要求以及放大器各电阻值计算。

网友B:
电容的交流阻抗Xc=1/2*PI*f*C,并联R7,代入运放的那几个最基本的公式,看下这个电容对频率的影响。这样你能充分理解maychang老师的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