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供电的问题

楼主(2011-09-28):
请问下,stm32供电为什么是3.3V?处理器是怎样处理的?为什么不是其它的电压7v啊等等其它的?请教高手指点。谢谢。

网友A:
3.3V是业界标准;为什么是业界标准,你要去问学半导体制造的人。

楼主:
不会吧?应该是根据它自己的处理器结构规定的吧?

网友B:
我觉得楼主还是先了解一下常用的电平有哪些(如:TTL, LVTTL, LVCOMS等),然后在了解一下这些电压的来历,呵呵。还有就是行业的标准其实有时候并没有那么多的道理,就像人的名字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