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8051的PWM问题

楼主(2011-09-28):
请教各位大侠:
C8051F015的PCA模块产生PWM波形,使用定时器8位从装工作方式,发现无法进入中断函数

网友A:
PWM模式本来就不会触发中断,进入什么中断

网友B:
PWM模块一般跟定时/计数器共用,如果需要工作在PWM模式,只需配置相关的寄存器及开计数允许即可,并不进入中断。此时对应的定时/计数器中断标志位不会置位,不进入相应的中断向量地址。

楼主:
我使用PCA里面的两个模块,实现了8位PWM波形输出,定时器溢出作为时基,频率42KHz,可以进入中断,是由CF标志引起,我也奇怪,PCA模块里面,只有作定时器/计数器和捕捉/比较可以进入中断,现在没有办法实现两路PWM反相输出,要实现可能也很麻烦,不知哪位有高见?可以讨论的话,请留个言

网友A:
现在没有办法实现两路PWM反相输出,要实现可能也很麻烦,不知哪位有高见
*****************
外面加个反相器就是两路PWM反相输出了。
不然的话用PCA的高速输出模式做。

楼主:
要考虑占空比,高速输出的波形可以实现占空比可调吗?单是外加反相器肯定不行,如果要硬件实现还是可以,不过得需要加一些相位处理方面的电路了,因为占空比问题,不然还是很好处理,不知道还有没有其它办法可以实现?

网友A:
谁说单是外加反相器肯定不行?
如果你只是要两路PWM反相输出的话绝对可以,除非你要移相。
高速输出的波形的占空比通过软件调节。

楼主:
现在这个PWM是需要移相,两路的相位差是90~180之间,

网友C:
有PCA中断啊

楼主:
要实现频率40K,PCA中断实现起来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