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楼主(2011-09-28):
(无正文)

网友A:
屏或者驱动器都有可能有问题,解码出来的图片在同一颜色上有细微误差是可以理解的,但是有些屏或者控制器在进行rgb->yuv或者yuv->rgb转换的时候有问题造成很大的色差。
一般情况下如果你能保证你输出地数据格式跟屏的原始数据格式一致就可以减少此类问题的发生。

楼主:
:)
我怀疑是初始化是不是有问题,又或者是驱动电压太低了.我不是在MCU中解码的,是在PC上生成RGB数据然后在屏上显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