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指令问题

楼主(2011-09-28):
SJMP $和DJNZ R1,$分别是什么意思?学单片机一段时间了,还不知道究竟什么意思。

网友A:
SJMP $:原地跳转.
DJNZ R1,$:R1内容减一,不为零,原地跳转.

网友B:
楼上正解。

网友C:
补充下DJNZ那句主要用于做短延时。

网友D:
查下百度

网友C:
不知楼主了解了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