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uV信号模拟放大的直观经验

楼主(2011-09-28):
测试电路时,试了下峰峰值约800nV的正弦信号的放大。信号由800mV两级分压,两次100k-100欧分压,即800mV*1ppm=800nV。信号最终输出约50mV,频率5Hz,放大了约50,000倍。信号原非5Hz,经过斩波调制到了5Hz,斩波之前没有前置放大滤波,而是斩波之后,先一片仪表运放+一片运放构成带通滤波+后级一片仪表运放,共三片运放。
供电用的是稳定单电源 + DC-DC产生正负电源。没用电池供电。
电路没有特殊的屏蔽,如图所示。但也没有额外施加干扰。主要是工频、DCDC噪声、器件自身噪声等。
最后输出的波形如图。
以前没有具体记录过。论坛上经常讨论弱信号放大,就贴个图,作为一个直观的经验,说明这样的器件、电路、方法能达到什么程度弱信号的放大。当然,如有需要或许可以做得更好些。但模拟部分我感觉这么够了,我习惯模拟和数字相结合的方法,剩下的将如图所示的信号送到ADC,进行数字信号处理,经过数字处理至少能达到0.1uV的稳定的分辨率,好的情况下可以到0.01uV的分辨率。

输出波形

网友A:
5hz的频率下,0.1uV~1uv分辨率应该不是非常复杂,拼运放性能.

网友B:
显得挺复杂

网友C:
睡前珍藏!:victory:

楼主:
显得挺复杂
引用 网友B:

其实挺简单的,我的想说的是三片运放能达到什么样的效果。

网友D:
“信号原非5Hz,经过斩波调制到了5Hz,斩波之前没有前置放大滤波,而是斩波之后,先一片仪表运放+一片运放构成带通滤波+后级一片仪表运放,共三片运放。”
这什么意思?
电路输入信号不是5hz,输出变成了5hz ? 那输入是多少频率

网友E:
回复 楼主:
我觉得能得到这个性能, 很大情况下PCB的走线有很大的影响。能把你画的PCB给大家学习一下吗?

网友F:
频率只有5HZ实际上就是已经接近直流了,我想知道的事在多少频率段可以适用用这种方法,什么运放~~~

楼主:
“信号原非5Hz,经过斩波调制到了5Hz,斩波之前没有前置放大滤波,而是斩波之后,先一片仪表运放+一片运放构成带通滤波+后级一片仪表运放,共三片运放。”
这什么意思?
电路输入信号不是5hz,输出变成了5hz ? 那输 ...
引用 网友D:

输入频率可以是任意的频率,都可以调制到5Hz上。

楼主:
回复 楼主:
我觉得能得到这个性能, 很大情况下PCB的走线有很大的影响。能把你画的PCB给大家学习一下吗?
引用 网友E:

走线一般,贴的图上可以看到,几块板子之间还是用线连接的。

楼主:
频率只有5HZ实际上就是已经接近直流了,我想知道的事在多少频率段可以适用用这种方法,什么运放~~~
引用 网友F:

比较宽的频率内应该都可以,Hz到MHz。

楼主:
把1楼图中的信号经ADC采集,数字处理之后:
实验了一下,6秒一次的测量中,800nV的信号,分辨率约 100nV。
            2分钟测量的数据处理后,分辨率大概为13nV
5分钟测量的数据处理后,,分辨率大概为6nV

网友G(2011-12-09):
这样的帖怎么没人顶?

网友H:
把具体电路贴出来。更好。

网友I:
1uV信号,直流难,1kHz以上不很难
低噪声运放的1/f噪声到100Hz以上就基本不变了
调制-解调的方法,根本就是:在噪声混入革命队伍前调制,调制后放大滤波,抑制噪声,再解调

网友J:
回楼主:
楼主只说设计思路,参考价值不大,算不上好帖!不过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G:
回复 网友J:

楼主给出了微弱信号处理的一种极致,其方法的从容让人敬佩。

有没有价值看对谁喽。

楼主(2016-05-26):
老帖 自顶一下

网友K:
没注意看你前面的文字.
我想问的是你这样产生的这样的一个纳伏的震荡信号的时候会不会带来其他的噪声,比如来自分压电阻那些元件带来新的噪声.
还有就是这样一个放大器的失真度大概有多大.

网友L:
有偿小信号电路设计,现在有1个65HZ的uV级别小信号加载在直流1.5V上面,要求将小信号放大到2.5V左右。有能完成该任务的朋友请联系:aimi0921@163.com.谢谢!

网友K:
引用 网友L:
有偿小信号电路设计,现在有1个65HZ的uV级别小信号加载在直流1.5V上面,要求将小信号放大到2.5V左右。有能 ...

我的是2-3uV的信号叠加在10V上面。频率很低,我们还在讨论元件的选择,反正我们不急,这个东西拖了一年了。
其实你的那个要求我应该能做到,但是懒得动,也没空去X宝找元件。

网友L:
没注意看你前面的文字.
我想问的是你这样产生的这样的一个纳伏的震荡信号的时候会不会带来其他的噪声,比如来自分压电阻那些元件带来新的噪声.
还有就是这样一个放大器的失真度大概有多大.

应该会有其他噪声!

网友K:
引用 网友L:

我现在做的弱信号放大器最小能放大10uV级别,但是我没有信号源做保证,
示波器最小量程是2mV档,我做的放大器是100倍,输入短接2mV挡下几乎看不到有什么新的信号,只有示波器底噪.
所以我估计放大uV级别信号是可以的.
但我自己需要的是能分辨到0.1uV级别的.而且我只做一级,放大到mV级别,示波器最小挡能看清楚就OK,你的要求我就不知道了,你需要放大到2.5V左右我估计你的需要做两级放大.

网友M(2016-08-16):
引用 网友K:
我现在做的弱信号放大器最小能放大10uV级别,但是我没有信号源做保证,
示波器最小量程是2mV档,我做的放大 ...

测量结果和标准仪器 对比了吗? 怎么知道测量结果是否准确? 谢谢!

网友K:
引用 网友M:
测量结果和标准仪器 对比了吗? 怎么知道测量结果是否准确? 谢谢!

目前我的没有得对比,只能参考自己的零点噪声.

网友(2022-07-14):
引用 网友G:
这样的帖怎么没人顶?

顶什么?具体原理图 pcb都没有 看了有什么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