逆变 DSP选型,求助

楼主(2011-09-28):
DSP选型,我看很多逆变器用的都是TI的DSP,但是PWM频率及精度都不是很高。现在公司准备一个逆变、整流器,功率要求3.3KW,PWM频率300KHZ,精度1HZ。

楼主:
TI的PWM及精度最高可以做到多少

楼主:
若达不到,频率及精度 按TI最高最好的 要选什么

网友A:
300KHZ,c2000明显支持啊

楼主:
可调精度可以达到多少?

网友B:
C2000 PWM的时钟是由系统时钟提供的,默认为相同,也可以进行分频,所以实际上普通的PWM精度就与系统时钟一样,比如是100MHz的芯片,则PWM精度为100MHz也即10ns.
但C2000在F281x之后的所有芯片上都增加了一个高精度PWM模块,通过硬件上实现,跟系统时钟无关,达到150ps的精度,这在业界基本比竞争对手的要出高数量级。
所以不知道你说的精度不高从何而来?

网友C:
芯片本身由于有高精度,则它可以保证在很高频率的情况下仍然输出非常高精度的PWM

网友D:
嗯,但此时实际上你更需要考虑的就不再是PWM的精度问题

网友A:
PWM中断执行控制算法时间变小,能否将你的任务完成?

网友E:
IGBT或MOSFET能否承受如此的高频?

网友F:
具体到选用哪颗芯片,要考虑的因素绝不仅仅是PWM的精度,更多的是你需要的资源

网友B:
对,比如主频,Flash大小,RAM大小,PWM路数,ADC采样通道路数,通讯接口。。。

楼主:
电路我不是很熟,这300K是要用来产生三角波,精度指的频率可调范围,我公司期望达到最小1HZ微调。

网友G:
路漫漫啊

楼主:
是啊,哎,先结贴了,谢谢大家

网友H:
300kHZ的PWM,误差1hz,芯片内部有高精度调整的,感觉选择合适的芯片才是关键!

网友I:
PWM精度和晶振精度和温度有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