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RT740

楼主(2011-09-28):
请问一下,和IRT740对应的P沟道MOSFET型号是什么?

在做D类功放,想找对称的P、N管。

谢谢!

网友A:
是IRF740吧?没有对称的P管(400V的P管不好找啊)。
做D类功放根本就不需要用对称互补的管子,都用N管来做最好。

楼主:
回复 网友A:
都用N管怎么做?

求指导。

网友A:
你见过有几个大功率的D类功放是用PMOS来做的?
具体怎么做参考IR的应用笔记。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不要太大的功率,就100W左右的。

我查了下,用IRF5210的P管可以么?

IR的应用笔记哦,好吧,谢谢了。

网友A:
100W已经不小

楼主:
回复 网友A:
哦。。。好吧,谢谢了。

网友B:
2楼意见完全正确。
P沟MOS管由于材料和工艺关系,耐压做不高,价格也比同样功率的N沟管贵得多。所以除非万不得已,尽量不用P沟管。

楼主:
回复 网友B:
哦,谢了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