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板子,请高手指点。

楼主(2011-09-28):
(无正文)

网友A:
很简单,一份原理图,再画三份PCB图,(尺寸形状不一样)
然后新建第四份图,把前面三份拷贝过来,(用特殊粘贴)按所需位置放好即可

网友B:
楼上的方法很正确,原理图DRC正确后导入到PCB,然后复制多份单独布局,再利用特殊粘贴拼板在一起。

楼主:
pa2792发表于 2011-9-29 00:23 | 只看该作者 回复 引用 评分 报告 返回版面 TOP  得分:0
3楼: 楼上的方法很正确,原理图DRC正确后导入到PCB,然后复制多份单独布局,再利用特殊粘贴拼板在一起。

特殊粘贴里有好几项,是选哪一项啊。  是不是复制过来没有飞线连接了,不能查看网络?

楼主:
楼上的方法很正确,原理图DRC正确后导入到PCB,然后复制多份单独布局,再利用特殊粘贴拼板在一起。
引用 网友B:

普通粘贴能行吗?

网友C:
为什么一定要用普通的粘贴呢   特殊粘贴快捷键E+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