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电能表潜动出脉冲有哪些因素影响?

楼主(2011-09-28):
请问电能表潜动出脉冲有哪些因素影响?请详细点,谢谢各位大虾了。

网友A:
可能是小电流超差了,将小电流精度调负一点,或者修改脉冲常数,将脉冲常数减小在进行校表

网友B:
潜动不过的话,估计你得检查一下你的校表台了。
你这种情况极少的,除非你的表做得很烂。估计你的小电流也是不好的。

网友B:
还有,你得实测潜动电流。校表台的显示很多不准。

网友C(2012-03-09):
排板问题

网友D:
软件方面可能是潜动门限设置有问题,硬件方面的原因就更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