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STM32103 中断的问题 V3.0的库

楼主(2011-09-28):
STM32 中断配置 不知道怎么配置 想串口3中断有线于串口1 其他都平等
请问一下的配置对吗?串口3有时候怎么老进不了中断呢?
这个是V3.0的库,请大家帮忙 谢谢

//中断配置
void NVIC_Configuration(void)
{
    NVIC_InitTypeDef NVIC_InitStructure;
    //中断组
    NVIC_PriorityGroupConfig(NVIC_PriorityGroup_1);
    NVIC_SetPriority(SysTick_IRQn, 0);
    //串口1中断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 = USART1_IRQn;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 = 0;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 = 1;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Cmd = ENABLE;
    NVIC_Init(&NVIC_InitStructure);
    //串口3中断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 = USART3_IRQn;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 = 0;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 = 0;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Cmd = ENABLE;
    NVIC_Init(&NVIC_InitStructure);
    //定时器2中断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 = TIM2_IRQn;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 = 1;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 = 1;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Cmd = ENABLE;
    NVIC_Init(&NVIC_InitStructure);
}

网友A:
1.请问两个usart的时钟都开启了吗?
2.要是使用了引脚复用功能,那就再开启AFIO时钟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