串口通信求教

楼主(2011-09-28):
刚学了串口通信 上位机与单片机的通讯中 如何在数据前加上标号?求教 前辈指点

网友A:
你查询一下ASCII码表,'?'对应的ASCII码是0x3F,只要在数据前加0x3F就可以了。这个问号是不是通信的前导码?建议看看VC串口通信技术网,里面有许多串口通信的**。

楼主:
谢了 我的?是问题的标点符号 尴尬了

网友B:
你的标号指什么?

楼主:
4# chunyang sh

是指数据的序号 比如 发送第一个数据 前面加上序号1 第二个数据加上序号2

网友C:
这个一般不考虑吧

网友D:
可以考虑在发送包中加上包序号,包序号在包头,每发完一包,序号自动加1,这样是不是就实现了你的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