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u120Lc1An的ADC转换精度问题

楼主(2011-09-28):
本人在进行Nu120Lc1An的开发, 发现ADC转换的效果很差. 号称12bit的转换精度, 在Nu-Tiny-Evb上装上电位器,实测发现adc转换结果的后5位都在跳动!

请问其他同学可否发现同样问题?

网友A:
没有那么严重吧  电路稳定嘛?

楼主:
绝对稳定,试了降低adc clock频率到8M,还是不行.

网友B:
啊?这明显有问题嘛

网友A:
clock频率到8M ???  太快了吧??

楼主:
最终结果如下:

在USB通讯停止时: 有效精度为9bit.
USB通讯进行时: ADC经常出现完全错误的转换值. (不论模拟输入电压多少,转换结果为0x1ff,或0x3ff,或0x7ff)

网友A:
不是吧!!  我自己都在用啊 判断电源电压  怎么会了??

楼主:
有试过降低clock到6M,8M,但是无效. 请问楼上的固定电压ADC转换出来数值上下跳动范围有多大? 4以内?8以内?16以内?

我的跳动范围达到10,也就是4bit精度丢失了.

网友C:
我在开发板上试过,只跳动低三位

网友D:
没有出现过这样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