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arm9 2440 下裸奔点亮一个led灯的完整例程。。

楼主(2011-09-28):
我裸奔下想点亮一个led灯能表明一下三点最好:
1 需要加入的.h文件.c和.s文件
2 程序源码
3 烧写程序 (我电脑没有并口,所以我用secureCRT+DNW下进班子的 板子是天嵌的)
  我现在很迷茫到底是我这三部哪步有问题。。请高手指点下 。。不胜感激!!

楼主:
ADs环境下。。。

网友A:
给LZ推荐下,如果你是用CRT把代码弄到LINUX下用ARM-LINUX-GCC编译的话  可以看看韦东山的书《嵌入式LINUX应用开发完全手册》
用ADS编译的话  你也可以看下那本书   不过汇编代码的语法与WINDOWS优点不一样  要做下修改
其实   你没必要把代码弄到LINUX下的    可以直接用DNW+超级终端  再利用vivi可以下载代码  一根USB+USB转串口可以搞定   不需要并口

网友B:
我也很迷茫,自己的程序用终端加dnw下载怎么都不成功,用的别人的源代码进行ads编译后下载有的成功有的不成功,ads配置应该没问题了,不知道哪有毛病。。。郁闷了两天了

网友C:
如果代码没有问题,那绝对就是ads配置的问题,绝对!

网友C:
你的板子给你的应该有实例代码,你对照那个把ADS的设置重新设置一下!

楼主:
回复 网友A:

汇编不会啊 我是想直接裸奔arm9 先不弄进linux 程序自己认为该得差不多了 但是还是一点反应都没有 天嵌的板子 先打到下载模式 很多选项 其中a是下载程序的 给的测试程序比较大没问题 下载方式应该可以吧 你说的下载方式我试下

楼主:
回复 网友C:

ADS的设置 根据给的资料设置的应该没什么问题 我就是一时不知道该加入那些需要的头文件 启动文件。。。

楼主:
回复 网友B:

就是一点都没反应 让人很郁闷  不过我觉得这个简单的弄通了 以后路就好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