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用的是STC89C52的OC输出

楼主(2011-09-28):
怎么将一个I0口置为OC输出?

网友A:
STC89C52根本没什么OC模式配置,和普通的89C52的IO没什么区别。
P0当IO使用时就是一个OC模式,不用配置。

楼主:
那IO口 OC输出时是给0还是给1啊?

网友B:
3楼:
你要输出端为1就给1,要输出端为0就给0。

网友C:
OC口输出1需要外置上拉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