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什么简单的电路可以准确的知道马达在正转或反转

楼主(2011-09-28):
有什么简单的电路可以准确的知道马达在正转或反转,马达不加电。用手正转或反转马达。

网友A:
用手正转或反转马达?

网友B:
马达有很多种。

网友C:
要看电机类型,像直流永磁电机之类旋转转子会发电,可以通过判断电压极性的办法来判断转向,如果电子转子旋转而不能发电,那么只能靠外部手段,比如加两组光电或霍尔传感器,通过导通次序来判断。

楼主:
已经搞定。

网友D:
如何搞定的,说说啊

网友E:
反电动势法或外部霍尔

网友F:
强烈要求公开结果!

网友G:
要求都没有说清楚,要结果有什么用?》

网友H:
楼主为人不厚道,讨坛平台本来是用来分享的,你却只知道索要答案!现在知道如何实现了,又不共享出来!鄙视楼主!

网友I:
同意楼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