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ultisim 中运放的电源供电问题

楼主(2011-09-28):
multisim 11当中,operation amplifer 的电源如何提供?是自己将直流电压源连上相应引脚,还是不用了,multisim 11当中已经默认提供了直流电源???有点模糊?请指教

网友A:
仿真时运放可以用OPAMP_3T_VIRTUAL理想运放吧?无需接电源,会出近理论值。

网友B:
通常用VCC和VEE分别当正负电源,电压值可以任意更改。

网友C:
不用也可以,默认的是连接的,不过一般我还是接了VCC和VSS

网友D:
接了电源之后提示错误 connecting power to bidirectional   怎么回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