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NA 显示格式的问题

楼主(2011-09-28):
做DNA加密的童靴们注意了,ISE不同的版本,读出的DNA的显示格式会一样。
比如:
ISE 10.1读取的DNA码 '596a3f360da1ba8'
ISE 12.2                                '00b2d47e6c1b4375'
ise 12.3                                 10110010110101000111111001101100000110110100001101110101

其实他们是一样的,大家可以换成二进制对比一下,就清楚了。只是补0的位置和多少的不同而已。

最直接的办法就是用示波器看波形

网友A:
:handshake这个不错。以前没注意

楼主:
去年的一个问题了,想起来,挺有意思的

网友A:
嗯,空的时候看一下。嘿嘿

网友B:
目前还没搞到这么深 不过向往这种

网友C:
楼主可不可以把大概的NDA加密的步骤介绍一下,这方面的东西很少!!!

网友D:
没接触过这东西, lz这种经验和提醒对做这方面研究的非常有用
re

网友E:
回复 楼主:

LZ这么仔细

网友E:
回复 网友C:

xilinx官方网站有
http://china.xilinx.com/products/design_resources/security/devicedna.htm
你把后面两个PDF看了 就OK了

网友D:
总是有高人出现啊:lol

楼主:
to iampeter 看看;这个PDF文档就行了,讲的是spartan3 demoboard上的一个DNA例程。
DNA的非常实用,简单,明了的应用。
强力推荐!!

网友A:
:handshake
这个对批量生产还是有点麻烦。

网友F:
文档够齐的啊

网友F:
细节很重要呢

网友D:
是啊,每个人贡献一点,把这里做成资料库,知识库

网友A:
:lol这是Xilinx论坛的宗旨~~

网友G:
喜欢资料库

网友G:
喜欢赛灵思

网友H(2012-02-09):
12楼说的那个pdf例程下下来打不开啊,能帮再弄个么

网友H:
找到Reading_Spartan_3A_Device_DNA_v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