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信号采集及显示求教

楼主(2011-09-28):
我现在要用51单片机控制液晶屏的显示,屏用的是OCMJ12232c-3,串口数据收发的,整张屏中可以显示7路信号通道。每路信号通到又分为左右两个分通道(这两个通道其实同步显示的),如下面的实图所示:要求这七路通道以动态柱形图的形式显示外部测得的信号电压,但是我做出来的,屏老会有闪烁现象,最后认为可能是串口收发数据慢得问题,但也不是太清楚,不知群里面有没有以前做过类似的,故发帖求教一下。还有一个就是我是采集一路外部信号然后再液晶屏上显示一路,有没有一种方法,就是将采集的子程序和显示的子程序分开执行的,就是像并行执行的一样,在没有事件触发时各自执行各自的??希望路过的前辈给小弟一些意见,谢谢

网友A:
你可以将采集的子程序和显示的子程序分开写,分开调用。

网友B:
12232分辨率太低,柱条才多少高度呀?
你先把输入信号人为固定,看看显示还是否闪烁。

楼主:
2# chen3bing 是分开写和分开调用的,但是调用还是有个先后的,顺序执行的

楼主:
3# gx_huang 柱条显示20条高度,除了静态的,只要动态的就闪呀

网友C:
也许是数据时间同步和显示不同步,匹配一下显示和传输接收数据的时序 调一下单片机晶振频率试试

楼主:
有没有哪位做过的呀???

网友D:
你显示数据时,是不是把全屏擦除再显示,这样就慢了,看起来就闪了,收到一组数据时只要把相应位置的块重新显示即可。

楼主:
8# xmufzw 解决了,整张屏没有擦除,就是在绘图之前我是先把显示功能给关闭了,现在打开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