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什么?那个白色的、像陶瓷的,万用表里的

楼主(2011-09-28):
就是这个有824219的

这是背面,不知啥东西

网友A:
排阻,国外常见品牌是Caddock,国内有盛雷成和EBG。

网友B:
这个叫作薄膜电路。

网友A:
这个叫作薄膜电路。
引用 网友B:

别扯了,这是典型厚膜工艺。

网友C:
厚膜陶瓷电路板

网友B:
厚膜电路使用独立的电阻,薄膜电路则使用浆料印刷后烧结而成,虽然厚膜电路也有用浆料的(因其它器件是独立的),但当初薄膜的称法是针对厚膜的尺寸提出的。争论这个问题意义不大,严格的定义应为电路模块。

网友A:
一个简单的排阻又冒出一个新ID——电路模块

这个论坛的智商越来越没有下限了。

————————————————————————————————

给某人提个建议,懂就说,不懂就闭嘴,21ic积分狗屁都不顶。

网友B:
呵呵,各自表述吧,但请注意论坛用语文明。

网友A:
文明无所谓,不要简单的为了混分数随意灌水。
当然,就我看来,积分榜上面,楼上已经很文明了。

网友B:
那你先定义一下你的随意灌水,再看看我是否在技术栏目随意灌水,指证要证据的。

网友A:
那你先定义一下你的随意灌水,再看看我是否在技术栏目随意灌水,指证要证据的。
引用 网友B:

this thread post#3

网友D:
薄膜电阻网络。好多电阻做一起的,

网友E:
2楼正确
就一精密的排阻
Caddock网站就有这样排阻的规格书

网友F:
厚膜,薄膜工艺早在8几年前就在用了,春阳兄没说错.排阻一般是指相同电阻集成在一起,不同阻值的,例如按8421加权的,T形,分压形的叫网络电阻.

薄膜电路和厚膜电路有什么区别?
厚膜电路与薄膜电路的区别有两点:
其一是膜厚的区别,厚膜电路的膜厚一般大于10μm,薄膜的膜厚小于10μm,大多处于小于1μm;
其二是制造工艺的区别,厚膜电路一般采用丝网印刷工艺,薄膜电路采用的是真空蒸发、磁控溅射等工艺方法。

薄膜集成电路是将整个电路的晶体管、二极管、电阻、电容和电感等元件以及它们之间的互连引线,全部用厚度在1微米以下的金属、半导体、金属氧化物、多种金属混合相、合金或绝缘介质薄膜,并通过真空蒸发、溅射和电镀等工艺制成的集成电路。薄膜集成电路中的有源器件,即晶体管,有两种材料结构形式:一种是薄膜场效应硫化镉或硒化镉晶体管,另一种是薄膜热电子放大器。更多的实用化的薄膜集成电路采用混合工艺,即用薄膜技术在玻璃、微晶玻璃、镀釉和抛光氧化铝陶瓷基片上制备无源元件和电路元件间的连线,再将集成电路、晶体管、二极管等有源器件的芯片和不使用薄膜工艺制作的功率电阻、大容量的电容器、电感等元件用热压焊接、超声焊接、梁式引线或凸点倒装焊接等方式,就可以组装成一块完整的集成电路 。

厚膜集成电路是在陶瓷片或玻璃等绝缘物体上,外加晶体二极管、晶体管、电阻器或半导体集成电路等元器件构成的集成电路,一般用在电视机的开关电源电路中或音响系统的功率放大电路中。部分彩色电视机的伴音电路和末级视放电路也使用厚膜集成电路。

1.电源厚膜集成电路 开关电源电路使用的厚膜集成电路主要用于脉冲宽度控制、稳压控制及开关振荡等。

自激式开关电源电路常用的厚膜集成电路有STR-S6308、STR-S6309、STR-S5941、STR59041等型号。它激式开关电源电路中常用的厚膜集成电路有STR-S6708、STR-S6709等型号。

2.音频功放厚膜集成电路 音频功放集成电路的主要作用是对输入的音频信号进行功率放大,推动扬声器发声。

常用的音频功放厚膜集成电路有STK4803、STK4042、STK4171、STK4191、STK4152、STK4843、STK3048A、STK6153等型号。
市场上流行的“傻瓜”型厚膜集成电路也称功率模块,是将半导体功放集成电路及其外外围的电阻器、电容器、电感器等元器件封装在一起构成的,常用的有皇后AMP1200、傻瓜175及超级傻瓜D-100、D-150、D-200等型号。这种厚膜集成电路只要接通音源、电源和扬声器即可工作,不用外加其它元器件。

厚膜电路指的是电路的制造工艺,是指在陶瓷基片上采用部分半导体工艺集成分立元件、裸芯片、金属 连线等,一般其电阻是印刷在基片上,通过激光调节其阻值的一种电路封装形式,阻值精度可达0.5%.一般用于微波和航天领域。

1)基板材料:96%氧化铝或氧化铍陶瓷
2)导体材料:银、钯、铂等合金,最新也有铜
3)电阻浆料:一般为钌酸盐系列
4)典型工艺:CAD--制版--印刷--烘干--烧结--电阻修正--引脚安装--测试
5)名字来由:电阻和导体膜厚一般超过10微米,相对溅射等工艺所成电路的膜厚了一些,故称厚膜。当然,现在的工艺印刷电阻的膜厚也有小于10微米的了。

网友G:
薄膜 还是 厚膜 无关紧要,我只关心性能、价格和供货情况,哈哈

这个玩意只会在万用表里用,其他地方还真没见过用的,一般除了做表的厂家,很少有人关心。

网友H:
掰开看看~~~~~
引用 网友I:

顶,要上图哦

网友J:
:)学习了,呵呵,多谢楼上诸位!

网友K:
回复 网友A:
就是这个!

网友K:
厚膜电路模块

网友L:
一般万用表没看到有啊。进口的吧

网友M:
一个简单的排阻又冒出一个新ID——电路模块

这个论坛的智商越来越没有下限了。

————————————————————————————————

给某人提个建议,懂就说,不懂就闭嘴,21ic积分狗屁都不顶。 ...
引用 网友A:

论坛不是动物,没有智商一说,可以肯定你是在指责来论坛混的人智商越来越低,我也在这混,我怎么招惹你了?

网友N:
精密电阻网络,含多个电阻,而且有温度补偿的,精度是一般你能买到的电阻的上百倍

网友O:
没啥只是个名字,多薄多厚??不同人都不同看法了。。
chunyang热心是肯定的,:)

网友P:
现在的喷子越来越无脑了

网友Q:
没有用过陶瓷基板做的电路板.搞过贴片后用环氧树脂密封.

网友R:
从最终产品上看,这样的电阻基本上提供了100:1的高精度分压功能,可以耐受1000V的输入,最大阻抗是10M。Fluke高档4位半表,用的也是类似的:

唯一一款手持6位半MetraHit 30M,看起来要更高级一些:

吉时利8位半万用表2002,用的是类似的但为裸露的(透明保护):

局部看,都是迂回的细线:

背面看,是威世的:

即便是安捷伦的8位半,也用了类似的分压电阻:

从电阻的类型上看,基本上是薄膜电阻。

网友R:
从常见的生产厂家看,一个就是加当(CADDOCK),比如1776类:

加当并不把这电阻认为是薄膜的。

另一个就是威世(Vishay),比如CNS 471薄膜的:

网友S:
不知啥东西

网友J:
顶34、35楼,大长见识了,多谢!多谢!   :)

楼主:
非常感谢大家。。。:victory:

网友O:
适当的喷喷挺好,怀念飞船......

网友T:
精密排阻

网友U:
技术贴,长见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