紧急求助:关于MT8888

楼主(2011-09-29):
现在用MT8888做忙音检测,通过cp模式的方波个数来判断忙音信号,问题是GS的大小不知道调到多少合适,大了会有非常多的方波,小了又太少了,有没有经验的大侠了解GS的一般选择标准?

网友A:
这个跟你的电话接口电路还有关,不能孤立的看增益,要整体考虑,用电位器看波形调,先搞好前端电路,然后再调8888的增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