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一个C的问题

楼主(2011-09-29):
int main( void )
{
     int m = 5;
     if ( m++ > 5)
         printf(“%d\n”, m);
     else
         printf(“%d\n”, --m);
     return 0;
}
为什么结果是执行“printf(“%d\n”, --m);“这句, if语句那就是如何判断的

网友A:
因为 m不大于5 这个代码是你写的吗

网友B:
先判断m>5,再++,因为不符合if语句,所以执行else语句,执行else语句时,--m以后,m又等于5了,所以始终不能执行if语句
再一个应该加一个死循环或者在return前加一个while(1);防止程序跑飞。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不是我写的,只是看到了,然后在编译器上运行了一下,感觉怪怪的,为什么不是先执行m++后,在执行判断?

网友C:
先判断m>5,然后再加1,因为不符合if语句,所以执行else语句,执行else语句时,--m以后,m又等于5了,所以不能执行if语句

网友B:
回复 网友A:
为什么不是先执行m++后,在执行判断?
引用 楼主:

还是先看看书吧

网友D:
回复 网友A:
不是我写的,只是看到了,然后在编译器上运行了一下,感觉怪怪的,为什么不是先执行m++后,在执行判断?
引用 楼主:

去看书,看看++m和m++的区别

网友E:
M++是后执行的,如果是++M,才是你想的那样

网友C:
为什么?哪有那么多为什么,只要知道就是那样的就可以了

网友F:
C语言语法就是这样的,记住就好了,没有太多为什么

网友G:
回复 楼主:

我用的是MPLAB 8.5运行的,也就是PIC单片机的集成环境PICC编译器。
我把程序作了如下修改
char abc;
abc=3;
char m = 5;
if(m++>5)
  abc=0x34;
else  abc=0x56;

效果是一样的,经过编译后把反汇编文件拿出来看,
具体如下:

9:                 char abc;
10:                abc=3;
   1D4     C03     MOVLW 0x3
   1D5     03D     MOVWF 0x1d
11:                char m = 5;
   1D6     C05     MOVLW 0x5
   1D7     03C     MOVWF 0x1c
12:                if(m++>5)
   1D8     C07     MOVLW 0x7
   1D9     2BC     INCF 0x1c, F
   1DA     09C     SUBWF 0x1c, W
   1DB     703     BTFSS 0x3, 0
   1DC     BDF     GOTO 0x1df
13:                  abc=0x34;
   1DD     C34     MOVLW 0x34
   1DE     BE0     GOTO 0x1e0
14:                 else  abc=0x56;
   1DF     C56     MOVLW 0x56
   1E0     03E     MOVWF 0x1e

可以看见
12:                if(m++>5)
   1D8     C07     MOVLW 0x7
也就是if(m++>5)
编译后成为了if(m>6)或者说if(m>=7)。

这也就是为什么结果是执行后一条了,而不是执行前一条。

我估计是因为++是右结合的符号,所以先计算右边的,也就是++5.
也许是这样吧。

但奇怪的是m得确又自加了,真是好神奇啊。
12:                if(m++>5)
   1D8     C07     MOVLW 0x7
   1D9     2BC     INCF 0x1c, F
0X1C就是m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