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 OTG 功能问题

楼主(2011-09-29):
一:我想实现以下功能,带OTG功能的LM3S系列芯片。既可以与上位机通信,又可以独立的挂接U盘或者其它的设备。问题如下:
1: 因为是用在比较大型的设备上,所以不适用用MINIUSB接口,想使用标准的USBA口,那么这时的USBID信号线怎么处理。我想通过一个拨码开关。关断时代表USBID悬空,接通时代表接地,来模拟miniusb接口上的ID脚。不知道这样是否可行?
2:如果不行的话,怎么能实现,既能当主机,又能当从机。使用USB复用开关芯片,如同FSUSB11MUX或者FSUSB22MUX这样的芯片吗?对于LM3S5791这样支持USB2.0的,用这两个开关哪个好。前者为1.1,后者为2.0.
3:在没有带OTG功能的LM3S系列芯片中,为什么也有USBVBUS和USBEPEN脚,这两个脚是用来做什么的,不是只应该在带有OTG功能的芯片中才用的到吗?
请各位大侠指点迷津,不胜感激!

网友A:
回复 楼主:

1. 可以通过开关控制ID线。
3. 那两个脚是Host功能用的,用于检测Vbus电压是否正常,如异常可以通过USBEPEN脚来切断USB的对外供电。

网友B:
哦哦,还没有使用过OTG功能,一直用device及host功能,不能给建议啦

网友C:
感觉好难哦,我等结果。

网友D:
帮不上楼主,帮楼主顶一下,期待高手

楼主:
谢谢2楼的答复。我就用个开关试下吧。到时候整好了,来汇报汇报。

网友E:
数码相机好像就是用的OTG功能,但是没有深入了解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