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变频器逆变输出端IGBT开启顺序的问题,请大家指教

楼主(2011-09-29):
(无正文)

楼主:
逆变输出的部分电路示意图如下所示,VG1-VG6代表IGBT模块中的六个IGBT芯片,VG4,VG6,VG2为下桥臂,VG1,VG3,VG5为下桥臂。

楼主:
用示波器测试空载时三个下桥臂的门极输入信号,测试结果如下。小弟有一事不明,为什么下桥臂的三个管子会在某个时间段同时开启?那么这个时间段的上桥臂一定是全部断开的。是不是正常的变频器都应该是这样?还是这个变频器的设计有一些巧思?如果不是,那么正常的开启顺序应该是什么样的?请大家指教。

网友A:
你必须把图片下载到你的硬盘,然后上传到21IC。

楼主:
回复 网友A:
多谢指导。

网友A:
3楼:
开关电源(逆变器、变频器均属开关电源)控制各开关管导通截止的方法通常称控制策略。控制策略有多种,比较复杂。别说三相交流输出的变频器,就是输出为直流的全桥开关电源控制策略也不只一种,并非一定两下管或者两上管不可同时导通。举例来说,全桥移相控制方法就有两上管同时导通情况,两下管也有同时导通情况。
所以,3楼问题没有答案。

楼主:
谢谢楼上,我再思考下,如果可以的话我会测量一下上桥臂对应的输入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