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求助] 请问想录制从电视的RGB输出的信号,ADC该选那一款

楼主(2011-09-29):
另外主控芯片有便宜的不,不太熟悉这个领域。我查了一下ADC芯片,ADV7181应该比较合适,不知道TI有类似的芯片吗

楼主:
我其实只要640X480的分辨率就可以了,因为我只需要将电视输出的R G B转录到SD卡中,格式可以是MP4,AVI或者3GP MJPG之类的,TI的 DSP 估计太贵了,有无这种专用芯片?帧率30fps就够了。

楼主:
TVP5146好像价格便宜些,也支持模拟RGB输入

网友A:
推荐TVP5146M2,新版, 10bit精度,具体参数:
http://www.ti.com/product/tvp5146m2

网友B:
这个关注下,虽然现在的工作还未涉及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