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大器-信号链]
关于电流测量的问题200A的大电流测量

楼主:
最近的一个项目要有个200A电流的测量,我用的是分流器来做检测电阻,然后测量电阻两端的电压,可是电阻两端的电压值压差是0~50MV的很小,想到用运放,可是用了运放之后 发现输出根本就不对,是不是放大器两端的输出不管是正向端还是反向端 都不能输入高于Vcc的电压?还有就是CMRR(共模抑制比) 是不是如果是共模输入的话,正向端和反相端的输入压差不能超过CMRR?
图我也上传了  R11上面那个角接的5V基准 希望可以提高基准电压做双路测量,可是输出就是不安理论值来,有大大可以帮忙分析一下吗?

楼主(2011-09-29):
木有人回答么~~

网友A:
200A……可以用钳表了,找些数字钳表的原理来看看……

普通的运放,输入/输出端电压都要比电源电压低一些的,不然肯定不正常。也有专门测高压的差分放大器,其实里面有分压器,把电压降了下来的。

楼主:
200A……可以用钳表了,找些数字钳表的原理来看看……

普通的运放,输入/输出端电压都要比电源电压低一些的,不然肯定不正常。也有专门测高压的差分放大器,其实里面有分压器,把电压降了下来的。 ...
引用 网友A:

哦 懂了 输入输出电压都要低于Vcc的2/3对吧,我再去试试,还有 分流器 是的200A变成几毫伏的电压信号,所以还是要用运放,犹豫场合的问题,没办法用钳表啊。。。。

楼主:
大大再回答一下吧~谢谢~

楼主:
怎么木有人啊?~

网友B:
没有做过这么大电流的检测,不能给出建议啊

网友C:
2904的输入输出都是不能超过VCC和GND,而且也不是轨到轨。
不明白你那个图,如果是互感器过来,加点偏压把电阻上的电压抬上去,放大就可以。

网友C:
给个类似,供参考

网友D:
用电流互感器.

楼主:
谢谢大家的帮忙,我再去试试~放假回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