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验分享]
直流伺服电机

楼主(2011-09-29):
用啥接口驱动呢?

楼主:
P2口也是可以的,不管用单片机驱动电机或者别的什么,它都只是提供一个逻辑信号,1或者0,所以你驱动步进电机也是你通过单片机输出一个逻辑电平,然后控制电机的开关(电子开关),去控制步进电机的转动而已

这么说对吗?

网友A:
用普通IO口驱动就可以了。
1、如果是3线的伺服(内带驱动电路),就用PPM信号驱动------见下图
2、如果是5线的伺服(直流马达+电位器),就用两个PWM信号控制正反转,加一个AD读取电位器的值以获取马达位置,防抖的话还要加PID调节。

网友B:
还是老鱼解释的给力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