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用LM258替换反相器可以吗????

楼主(2011-09-29):
如题,用运放LM258替换无缓冲的CMOS反相器,信号频率1MHz左右。

网友A:
不行,258速度不够。

网友B:
做不到这么高的频率

楼主:
你们是怎么计算LM258的频率的啊?

网友C:
4楼:
不必计算,LM258的datasheet里面写得很清楚。

楼主:
如果是10K频率,信号电压为5V,是不是就可以了??

网友C:
6楼:
难说。
CMOS工艺的门电路(例如首帖说的反相器),输出幅度很接近电源和地电平。LM258单电源工作输出低可以接近地,但输出高却不行,比电源电压要低1.5V左右。这将使LM258输出为高时很接近CMOS输入高电平上限。